[求助] 关于扩散电阻问题

楼主(2012-06-01):
如果使用的扩散电阻的衬底没有在近距离打孔,导致实际衬底电压比地高,这时扩散电阻的阻值是怎样变化的?
查不到相关数据呢。有没有一个普遍认识?谢谢各位!

网友:
电阻模型中有电压系数,知道衬底电压的条件下可不可以计算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我用这个工艺两端器件。模型里头没这个参数。帮个忙,看看你那边有没有这个值?参考一下也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大家帮忙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