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晶振仿真的精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01):
最近在做PLL前端12MHz晶振模块的仿真,此晶振偏置电流为4位控制,仿真时发现为使晶振起振,对于不同的偏置电流,仿真器精度设置不尽相同,大家仿真时也是这种情况么?若用aps,ultrasim精度上一般分别要做什么样的特殊设置呢?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尽量别用低精度的仿真器仿振荡器,不准。如果你只是要让它起振,尝试在晶振电感里加一个初始电流。仿真器设置是有的,如果手边有manual的话搜一下oscillator,抱歉不记得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仿一下这个12MHz晶振自起振的时间(我知道起振时间一般要几个ms~几百ms),因此去掉脉冲信号(加脉冲时可以起振,输出信号摆幅不断增大),但仿了大半天,也尝试了很多仿真方法(也包括精度设置,仿真时间也给了几百个ms),却始终看不到任何波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不过我电感上加的有初始电流1uA,主要是施加较大的偏置电流时,精度设置较低(仿真速度也快很多)就很容易仿到起振现象,但是较小偏置电流时按同样的精度就观察不到起振,这时我又把精度调高(仿真时间较长),结果也看到起振了。不过在最小偏置电流时,按照较高精度始终也观察不到起振,这时我认为就有两种可能:1、可以起振(精度仍设置不够,但不知道怎样调)2、不能起振(不再满足起振条件),所以不大清楚这时的真实情到底怎样。手册我查过了,针对oscillator有推荐的设置,包括gear2,traponly设置但在最小偏置电流时试过后仍看不到起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环路增益与相位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应该是仿一下此时的相位欲度和环路增益来判断吧?的确是个可行的方法,不过我仿的这个晶振是皮尔斯结构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具体该怎么仿好呢?谢谢!

网友:
如果考虑增益相位条件,在外接的晶振一腿至XIN PIN中间插一个vdc,做stb仿真,或者用大值RC插这里做ac仿真。注意,电容C1C2和晶振都放在外面。
如果考虑跨导或负阻条件,你需要查到晶振的参数,和自身特性做比较。

网友(2016-02-28):
回复 楼主:

   想知道你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下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