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楼主(2012-06-01):
对设计进行约束后,report_timing出现几个warning
1:there are 65 register clock pins with no clock.
2: there  is 1 port with parasitics but with no driving cell.
3: there are 96 endpoints which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怎么会出现waring1呢,warning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些warning都是因为什么产生的。怎么解决掉。

网友:
1.clock没设置对。
2.反标记住输入口要一些驱动。不然不准确。
3.约束问题,或set_max_delay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同步设计的,只有一个时钟,reset信号都被CLK同步化了。按理应该不会出现情况1,所有的输入端口都都设置了set_driving-cell。怎么也出现情况2.情况三应该可以忽略的。

网友:
man check_timing ,你就知道这些啥意思了,

有点要看下的

网友:
no clock 是要查明白为什么no_cloc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很疑惑,为什么同步电路设计,有些D触发器怎么会出现没有clock,这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查出来了又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ere  is 1 port with parasitics but with no driving cell
我 man check_timing了下,写着,this warning is issed only when the net  connected to the port was parasitics,那该怎么解决呀,应该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去找到没有clk端的D触发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no clock check的目的是检查clock、case等设置是否完备,比如FF后面的generated_clock没有定义的话,那后面所有的sink no clock;case值传到clk端子,或者clk端连接到TieH/L,都将使得此FF没有clock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是会影响到我的静态时序分析,功能是影响不了。谢谢。我再查查看

网友(2023-12-26):
最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