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ent中undefined variable

楼主(2012-06-01):
我写的agent提示:# QuestaSim vlog 10.0d Compiler 2011.10 Oct 30 2011
# ** Note: (vlog-2286) Using implicit +incdir+E:/questasim_10.0d/uvm-1.1/../verilog_src/uvm-1.1/src from import uvm_pkg
# ** Error: booth_agent.sv(36): Undefined variable: sqr.
# ** Error: booth_agent.sv(37): Undefined variable: drv.
# ** Error: booth_agent.sv(41): Undefined variable: mon.

附agent的代码:
`include "uvm_macros.svh"
`include "booth_monitor.sv"
`include "booth_driver.sv"
`include "booth_sequencer.sv"

import uvm_pkg::*;

class booth_agent extends uvm_agent;
  uvm_active_passive_enum is_active = UVM_ACTIVE;

  booth_sequencer sqr;
  booth_driver drv;
  booth_monitor mon;

  uvm_analysis_port #( booth_frame ) agent_from_drv_mon;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 , uvm_component parent );

super.name( name , parent );

endfunction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 uvm_phase phase );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 uvm_phase phase );

  `uvm_component_utils_begin( booth_agent )
    `uvm_field_enum( uvm_active_passive_enum , is_active , UVM_ALL_ON);
//    `uvm_field_object( sqr , UVM_DEFAULT )
//    `uvm_field_object( drv , UVM_ALL_ON )
//    `uvm_field_object( mon , UVM_ALL_ON )
  `uvm_component_utils_end

endclass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 uvm_phase phase );
  super.build_phase( phase );
//  if( is_active == UVM_ACTIVE ) begin
    sqr = booth_sequencer::type_id::create("sqr",this);
    drv = booth_driver::type_id::create("drv",this);
    `uvm_info("Create","Agent have created sqr and drv.",UVM_LOW)
//  end
//  else begin
    mon = booth_monitor::type_id::create("mon",this);
    `uvm_info("Create","Agent have created sqr and drv.",UVM_LOW)
//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ooth_agent::connect_phase( uvm_phase phase );
  super.connect_phase( phase );
  if( is_active == UVM_ACTIVE ) begin
    this.agent_from_drv_mon = drv.driver_to_agent;
    drv.seq_item_port.connect(sqr.seq_item_export);
  end
  else begin
    this.agent_from_drv_mon = mon.monitor_to_agent;
  end
endfunction
`endi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我是用的tab,粘贴过程中排版问题吧?

网友:
请检查一下 仿真工具的编译的log里面  是否在报这个错误之前 已经将这几个文件编译过了

`include "booth_monitor.sv"
`include "booth_driver.sv"
`include "booth_sequencer.s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写错了。new中的super.new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