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calibre 安装 "Can't find a usable init.tcl............"

楼主(2012-06-01):
急求!calibre 安装完成 license 也可以挂起来 但是启动calibre的时候提示 "Can't find a usable init.tcl............"
哪位兄弟姐妹遇到过或者知道这个问题,恳求解答。

网友(2012-08-21):
我公司里就是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很容易解决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谢谢

网友(2013-01-09):
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见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见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能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2014-11-03):
终端下输入:
bash
source .bashrc
在进行七七八八的打开calibre

网友(2018-08-03):
我遇到此问题解决方法的原因可能是:
自己在制作calibre的环境变量时,自作聪明认为MGC_HOME应当包含CAL_HOME,则使这两个路径不一致。导致结果就是,calibre软件启动时去MGC_HOME路径下找init.tcl,当然找不到了!
解决办法:
将MGC_HOME设置为真实calibre的安装路径,即MGC_HOME就是CAL_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