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会用LEDIT的T-cell的,求T-cell制作详细资料方法

楼主(2012-06-01):
最近在用ledit,诸多苦恼(对于我这个用惯了cadence的人),看了半天T-cell的帮助文档,只有短短几页,按照文档操作,始终不得其法,特来寻求ledit资深人士给些指点啊!!!!!!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吗,求高手啊??????

网友:
我之前回复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显示。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会一些。

楼主:
谢谢了,经过这两天的研习终于搞定了(之前一直做的有问题,主要是自己的电脑不知什么问题,换了一台就ok了),至少有了最基本的功能,这个tcell比起cadence的pcell差远了(可能用语言写要丰富些,可是偶不会写),可设置的参数寥寥无几,真怀念用cadence的时光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一般的MOS,电阻都还是可以写写的吧?不过用习惯了的东西,终究觉得是好一些的。

网友(2012-07-23):
回复 网友B:

    GOOGLE FIND   T-Cell Builder.rar (189.26 KB , 下载次数: 99 )

T CELL BUILD DOCMENT
不過 ledit 如果真有人買來用

多反應下應該會 update t cell

网友(2012-12-31):
你好。请问你的T-CELL是怎么弄做好的。能不能教我一下。软件自带的教程太简洁了。很多都觉得莫名其妙,比如stretch ports 从哪定义。。

网友:
你好。能不能简单写一个操作的教程。就是画好一个基本版图单元。然后设置T-CELL的过程,谢谢了。。

网友:
LEDIT 不是有 30day free eval .

不知新版軟體會不會  功能更先進些 ?
大家都習慣 virtuso ..如果 tanner ledit 要搶市場 只能先做功能
和使用方式接近的方式  , 當年 laker 與是如此 .

使用者習慣下 , 價格又低 自然會有公司買  ,
否則很多 layout 都寧可要求只買 cadence tool , 對layout 來說 不想去學另套 .

但公司想的是 tool 價格要低 .

楼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74422&extra=
ledit -tcell步骤,可以看一下

网友(2015-01-30):
如果用语言编写,其实和cadence的pcell没有多大差异。
现在正在如何dll实现tcell的编译,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针对tcell如何编写,帮助文档其实说的比较笼统,说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可以参考一下cadence中tcell的制作,我说的是用语言编写,而不是用图形化的形式
建议看看pcell生成之后的源代码,tcell也有sample,这个都看得懂的
具体怎么做看看sample就会了,用的人少,资源很少,就只有自己多看点,可以先开始从接口做起,然后做tcell可能会比较能理解

网友(2015-07-16):
没用过哎

网友(2016-01-12):
回复 网友C:

    hszgl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87979&rpid=8874637&ordertype=0&page=2#pid8874637

know how to do ..

Ledit T-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