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I长线驱动,干扰严重,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2-06-01):
有没有做过DVI驱动器的人?
我用国半的芯片16ev5110做了一个,时不时黑屏一下,特别是有手机等无线信号干扰的时候,加磁环、屏蔽电路板都没有效果,长线、断线都是一个样。
谁能指点一二?

楼主(2012-08-09):
还没有解决啊,做了铝壳,还是会干扰,真是奇了怪了。屏蔽好像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跟信号完整性有关,你的板子在layout时有没有考虑crosstalk

网友:
干扰有很多种,途径也各不相同。屏蔽之是能解决其中的某一种特殊的干扰,长线短线也是有针对性的,并非短线一定就比长线好。多给些资料大家才好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