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I长线驱动,特别容易受无线信号干扰,求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12-06-01):
有没有做过DVI驱动器的人?
我用国半的芯片16ev5110做了一个,时不时黑屏一下,特别是有手机等无线信号干扰的时候,加磁环、屏蔽电路板都没有效果,长线、断线都是一个样。
谁能指点一二?

网友:
选用过屏蔽线没?可以试试

楼主:
就是用的屏蔽线。

网友:
屏蔽线+加磁环还会受到手机信号干扰?怎么耦合进去的?
电路板设计有问题?

网友:
看EETOP長知識

楼主(2012-08-09):
还没有解决啊,做了铝壳,还是会干扰,真是奇了怪了。屏蔽好像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xie xiee xie xie xie xie xie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我也碰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过这芯片,你是用在source端还是sink端?cable用多长的?

网友(2012-09-10):
这个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当时盖了一个铁盒,铁盒上的过孔不能太大,还有HDMI接口处用海绵堵实,这个会减轻影响,但是好像不能完全消除

网友(2012-10-27):
需要先找到偶合進去的路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