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editPowerVia 问题(急)(已解决)

楼主(2012-06-01):
我想换我power上的via,所以用命令:editPower -modify_vias  但是工具默认的via类型又不是我想要的

如何改变工具默认的via类型?

求高人指点啊~~我用的encounter版本是11.*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11.*什么情况了?好用不?
关注它的新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怎么好用~~现在想换power上面的via,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选via size,配合用手框出的位置和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陈版主的解答。

    换一个还是比较方便的,我把原来的那个delete掉,然后用gui在加上一个自己想要的。

    但是我现在想换的是一条stripe上的,或者几条stripe上的,这样一个一个去弄就比较麻烦了~

    不知道陈老大有没有什么方法?

楼主:
已经解决了~先产生一个自己想要的via type, 然后采用editChangeVia -from  -to 命令~

分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