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添加PAD

楼主(2012-06-01):
DC综合的时候,没有用PAD例化,然后导出约束SDC和网表

ASTRO操作:
1 在网标里添加PAD,然后导入ASTRO,生成CEL
2 设计tdf,然后load进来,setup floorplan 完成PAD的摆放、电源环、电源条、宏单元的摆放。
3 然后直接load sdc   我想问的是这个sdc要修改不? 要考虑PAD?  (因为我在网标里,包了一层PAD,所以担心要修改SDC)

新手很多无知  求大神扫盲

网友:
网表包了一层(全部连接关系都手工写的?),Hier结构变化了,肯定要改的,你可以找找sdc定义的clock还能不能找到;

还是建议重新D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DC ?  肯定不是这样的  就在最顶层加了几个IO单元而已  核心电路的层次结构又没有变化  我想问的是
可不可以通过设置current_design让astro认为核心电路的模块就是顶层设计
然后就无需修改约束文件SDC  实现布局和布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位高手不吝赐教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3-04-09):
建议重新DC

网友:
是否可以尝试在顶层不变的情况下,加入PAD例化,这样SDC似乎可以不用改。但是其实应该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缺少了PAD的时序约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