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模拟电路,请教一个三极管电路问题

楼主(2012-06-01):
图如下:

R1=560K,怎样推出BE结截止呢?

我的计算如下:if Vbe = 0.7, =>11.3/560k = 20 ua

楼主:
没人答复吗

网友:
RE: 初学模拟电路,请教一个三极管电路问题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Ib<(12v-0.7v)/560k

网友:
20uA ,if HFE=100 ,静态Ic=2mA、Vc~=12V,即未加输入时,管子没有导通。就是因为Rc过小了,静态点过于靠近12V,相当于管子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