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后台运行

楼主(2012-06-01):
我想让ocean在后台运行指定的脚本
这样即使我退出当前的用户
也能够在服务器上跑完仿真
求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谁用过吗?  求教啊?

网友:
再怎么后台,正在运行该脚本的terminal不能换的吧?这我也没有试成功过,求高手鉴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退出用户呢,
重开一个terminal 不行吗?

网友:
这和ocean没什么关系吧,就是要求能后台运行程序而不需要terminal。可以baidu或者google一下,我记得有很多种方法,比如 nohup, screen,等,我记得有人总结至少有5种方法。

网友:
可以后台运行?求指教~~顶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了一下nohup          但是没有成功
我是这么写的  nohup  ocean oceanScript.oc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仿真放了一半 断网了  仿真就终止了
后台运行可以再服务器上一直运行  直到仿真完成为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身ocean就不支持ocean 脚本名的用法,只能支持 ocean<脚本 这种重定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点 怎么用来仿真?

网友:
如果装有LSF或者SGE系统的话,就可以直接用远程作业的方式送脚本到服务器上运行,而本地的作业可以关掉而不受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系统是指什么?  是操作系统?  还是类似于任务管理器的?  还是其他的?

网友:
可以搜一下,这两个系统都是load balance 系统,管理分布式计算环境的。 在大的芯片设计公司都拿这种系统管理各种不同的作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得我试过了 这样是可以用 <可以将脚本通过STDIN送入ocean解释器 shell的用法之一
有办法让这种运行方式挂到服务器上?脱离用户?nohup试过了 但是当我退出终端的时候 进程就停止了 无解

网友(2015-08-30):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