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一个电路的Timing slack有多少啊?

楼主(2012-06-01):
看了一下liberty,发现propagation delay的普遍情况是:ff:nom:ss = 0.6:1.0:3.0

这样的话如果要满足ss下面也能跑,难道要在nom设计时多留200%的slack?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问题说的太简单,还有你用的工艺是多少的工艺?

网友:
综合的时候都是用最慢的库来综合的,为的就是保证各种场景下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所以一般情况都是在ss下面综合的哦?

ss下面综合时,会多少slack?是0还是一个正数?

那么ss综合出来以后,回去给nom或者ff测试时,会多出多少slack?

网友:
综合的时候,一般使用最慢的库来综合, 检查时序的时候 slack一般预留10%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