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问题

楼主(2012-06-02):
希望做过LDO的朋友帮帮我:
    我做的这个芯片的LDO外部要加1uf的电容旁路,所我就把LDO的主极点定在输出点上,但是这样的话LDO的GBW将会被拉到低频,stb仿真结果有70-80的相位裕度,但是增益0dB时13kHz,这样是不是我的LDO反应会很慢?瞬态响应会有大的影响吗?我把LDO的输出电压接在一个环形振荡器上,瞬态响应很好没有很大的摆动电压,但是不知为电路整体供电时会不会有影响(数字时钟很多的)。
    我查了林肯莫拉的书上说,Cout和旁路电容会吸收这些瞬态响应,那是不是LDO只要低频开环增益大就可以了,高频的瞬态电流交给旁路大电容处理?
    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有必要通过增大运放的gm来提高LDO高频处的环路增益吗?Cout这么大,那样做静态电流会很大的。(附带说明我们对LDO电压的要求不是非常高,但是我想做的更好一点,希望能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你好,高频的瞬态电流是由旁路大电容处理的,这个过程输出电压是在陡降/升的,不过你环路的快慢影响到什么时候终止这个过程,所以环路快慢对瞬态性能的影响非常大。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结构补偿,不过一般要有不错的瞬态响应,带宽得在几百K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谢谢。我现在几乎没用什么补偿,就是单纯地在输出点加上一个大的电容加主极点拉低,为了得到稳定的PM,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外部的瞬态电流影响这一点的主极点位置,所以,在电流发生变化的一瞬间会产生振荡,欠阻尼振荡之后会恢复正常,现在在查文献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GWB要做到最好做到100M以上

网友(2012-09-16):
回复 网友B:

    100M?

网友:
保证空载和大负载下的PM都要设计的足够,你只是一个极点的话,那陡降速度是一样的,像楼上几位说的那样增大单位增益带宽,增大环路增益是不二法门。相应是好了,你的line 和load regulation,但是造成相位裕度不够,进而不稳定,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2014-12-10):
回复 网友B:

   别乱扯。。。。。

网友(2015-07-17):
说的够乱的

网友(2016-01-04):
都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2017-05-03):
LDO一般应用在高频还是低频呢?

网友:
如果靠负载电容来稳压,GBW自然不可能做高。而如果没有片外电容,为了有很好的transient response,那么就得把GBW尽量往高做了

网友(2017-07-05):
这个有uF级电容,在集成电路里,GBW应该做不大。uA级电流对应pF级的弥勒电容带宽可以到几百KHz、甚至MHz。你有uF级电容,带宽估计也就KHz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