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是有一些FPGA设计经验的学生,现在想学数字ASIC设计

楼主(2012-06-02):
本人是有一些Altera FPGA设计经验的学生,平时设计用QuartusII。 现在想学数字ASIC设计。 想了解一下如果想设计数字ASIC,从设计(据我所知还是HDL编程),到综合,到布线,到流片,都用什么开发软件?
希望高人能指点一下。还有ASIC设计和FPGA设计的区别有多大?FPGA设计比较熟练,想学数字ASIC设计,难吗?

楼主:
没人帮忙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无解,因为拿到这些软件去学习,学完转成IC设计不太可能。
究其原因是IC设计整个链条涉及的方面太多,有架构、逻辑设计、验证、物理实现,每个部分都需要在实际项目中磨炼出来,学软件或看书都是一头雾水。
如果是学生,那你想做IC你的基础已经够了,就根据你现在FPGA设计过程中积累的逻辑设计和硬件调试经验,找个IC设计公司工作好了,用2年的时间把几个步骤摸一摸。
说到iC和FPGA开发的区别,表面看是物理实现的对象及方法不同,那么在时钟、IO、复位、IP、系统多方面不同,实际上是IC设计的周期长开销大面向大批量应用,所以在项目的谨慎程度上不一样--做FPGA的别不高兴,毕竟FPGA里面的代码可修改,IC做出问题会死人的。

楼主:
多谢回复,Modelsim主要是做验证的吧? 综合的DC应该是指Synopsys的Design Compile吧? 我不知道PR指的是什么?

网友:
假如你能玩转Timequest,那么切换到ASIC前端设计/综合/STA应该都很容易。

假如你之前不是整天对着Timequest那个窗口折腾的话。。。路就有点漫长了。。。

楼主:
楼主的问题无解,因为拿到这些软件去学习,学完转成IC设计不太可能。
究其原因是IC设计整个链条涉及的方面太 ...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请问一下你说的“拿这些软件去学习”是指什么软件?如果我想主要做前端设计呢?

网友:
找家公司实习,比较好,做IC的得有实践才行,在做项目中慢慢学习提高,光自己看书和学那些EDA软件还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是!!!!!

网友:
实践,还是实践

网友:
光看书,看别人的代码,没有多大用处,关键时刻还得自己动手,练习!才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