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中这样的警告要不要理?

楼主(2012-06-02):
在run foundation flow 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警告,请大侠告知要不要debug一下,
还就是这样的警告的原因是什么?
    found  corrupted hierarchal net,please check for improper port connections
                        net: TOP/CORE/FE_37
                        accessing pin : TOP/CORE/ram/D[5]

不知道这样的警告会不会影响formal呢?

  还有就是在postroute 里面也有这样的警告:
       input resistor two nodes have the same name (1 1)
  感觉这个可以忽略的?不知道大侠们的意见?

楼主:
请教版主:
  在design 中Found multi-fanin net ,请问这样的net 会影响什么东西?
是可以不理,还是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

网友:
corrupted hierarchal net至少会影响coverage,还是查下好
如果没有三态门的话,multi-fanin net 比较危险

所有的warning都是在帮助你检查netlist的正确性,多看一眼没坏处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multi-fanin都是后面代码加的三态门。
但是有几个net是加在clock root点上。导致build clock tree的时候,加了三态门的clock 没有
build 下去。
处理的方法是将这个三态门输出切断了,打算route之后再改网表,eco route 连回去。
所以请问在clock root点上加了三态门是否真的就不能build 下去?
我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合理?不合理的话,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multi-fanin是要仔细看下,有的是port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