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property errors

楼主(2012-06-02):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单个器件LVS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错误,意思应该是版图和电路的器件尺寸不一样吧。但实际上我的两个nmos器件尺寸都是一样的,w=200u,l=0.35u,m=8,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layout上20um,schematic上200um你确定有这么大?改有finger,multiply都设对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样的啊,分别上图:

网友:
CDL网表里面的器件名称为什么会出现等号? 这个网表不对吧.

网友:
你确定你搞清楚finger 和 multiply?
你layout的这个device也就是 20um/0.35um*8
你电路上是20um*10finger*8
所以property error,90%,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了一下,把m改成了1,结果还是这样。。

网友:
回复  fuyibin

    我改了一下,把m改成了1,结果还是这样。。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发现source也就是netlist里的尺寸还是w=200u,m=8!!
改了schematic你至少要update一下netlist吧
这是哪家的0.35um工艺,我还发现一个问题,这个rule怎么会check multiply?
通常只check total size的。而且finger是无法区分的,都当做multiply,其实0.35根本就不用考虑finger和multiply的区别
建议你不要用finger,都用multip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update完结果还是不对,其实是chrt18的工艺,呵呵。。。

网友:
回复  fuyibin

    update完结果还是不对,其实是chrt18的工艺,呵呵。。。
引用 网友B:

不是对了么,自己用点心,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跟你说不要用finger,你还要用!!!
属于死不悔改型,呵呵
chart本来就烂,
lvs rule还写得这么细,要check multiply,pdk做的又差
你现在的这个错误的问题是:schematic上的finger值 计算出total w =10*10finger=100
而lvs  extract from layout  10um multiply=10
rc deck里面应该有option 只check total size吧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乖乖的在schematic不要用finger,只用multip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用finger了,多谢兄台耐心教导啦,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