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版图中浮空的端口对版图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2-06-03):
在版图中浮空的端口对版图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有些漏电和不确定的信号,问题不大,

网友(2012-07-04):
要看浮空的端口是有什么作用的来决定对电路是否有影响。一般端口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要是是连接MOS g端的端口,可能会漏电,具体要看电路!

网友(2012-08-29):
最好不要有浮空的东西! 给一个确定的电位(比如地)是保险的。否则点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干扰,影响测试结果!

楼主(2012-10-19):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2013-05-13):
input端不能floating  否则位置电位 可能同时是 n和pmos导通   power  to ground 就会有和的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