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THD和linearity 用Cadence怎么仿真?

楼主(2012-06-03):
滤波器THD和linearity 用Cadence怎么仿真,或是那些资料有所提及,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瞬态仿真,calculator有一个THD分析,可以分析失真度。

网友(2013-05-20):
想问一下,得出的THD的波形什么样的是正确的呀?得到一个THD仿真图形后怎么分析失真度呀?谢谢

网友(2013-07-03):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怎么设置啊,用THD这个函数的话。我是对输出信号直接做THD,但是出来的是乱乱的东西。还请指点啊。谢谢

网友:
THD 时间选择要选整数,比如120u-140u,THD计算的是一个数值,比如0.32,指失真度0.32%.

网友(2014-03-0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仿真积分器输出信号的THD,输入一个2Vpp,1KHz的正弦信号,瞬态仿真之后将波形导到calculator里边,然后THD函数设置里面的采样点该设为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