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设计模型的工艺参数

楼主(2012-06-03):
各位大侠,怎么知道一个工艺的参数啊,比如un*cox  vth和  拉么啦

网友(2012-07-12):
谁能解答一下啊

网友:
看工艺里面的model,一般是一个后缀为.scs的文件,model之中有Vth0这个值加上伽马值可以通过拉扎维书上的公式计算Vth,不用特别精确。uo直接就有,Cox需要算一下,用tox就能算(一般几纳米十几纳米吧)。不过这些全是粗略值,算个大概把。lamad在bsim3v3模型里面不会直接给出,你可以看一些bim3v3提取参数的资料,有一种方法是用gds/ID来计算的,我用过不是很准。当然很多人不建议用lamad这个东西算也是有道理的,看你个人的习惯了,反正我觉得它存在肯定有存在的道理

网友:
也许这个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找PDK文件里面的东西吧,都带有的

网友(2012-09-16):
十分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2015-07-29):
CSMC 0.5um工艺参数

网友(2018-12-24):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