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 ARM的TrustZone可以支持AES、DES、3DES的安全标准吗?

楼主(2012-06-03):
有Arm 经验的牛牛给说说啊!

网友(2012-08-23):
貌似两码事,trustZone是把一般的处理和保密处理分开,主要是靠架构保证的,AES等是cypher标准。以上仅为个人理解,详细去问ARM

网友(2012-12-29):
trustzone是过滤安全与非安全地址的。就是说如果是被划分的安全的寄存器,trustzone就会过滤这样的地址。

网友:
感觉不是一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单片机上做过3DES加密算法,ARM上面没有搞过!

网友:
完全两码事,Trustzone与加解密无关,是一个提供一个分层次管理存储空间访问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