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创建波形仿真时候没有输出,请网友指教!

楼主(2012-06-03):
接触MODESIM的时间也不算短了,现在的代码的仿真流程会走了,可以写点基本的TESTBENCH小程序来测试,但是对于MODESIM这么强大的仿真工具来说,可谓只是用了九牛一毛,甚是浪费!!

而最初学MODESIM的仿真手法时候也是学波形编辑,当时没有成功,于是乎放弃了波形编辑的测试方法,如今已经困扰了本人好长一段时间,现在又捡起来,原因前段时间在网了买了本MODESIM的书,按照上面的方法来操作,还是没有波形输出。。。

本人实在郁闷了,无奈,只好求助论坛了,相信各位大狭一定能出下高见,以破解俺疑惑,还望高手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贴出你的testbench和DUT代码来。。。。否则,我没看出来为啥。

网友:
仿真已经工作了,估计代码哪儿存在问题!

网友(2012-10-2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在q2上可以,用modelsim就是不行,看了测试代码也没有问题

网友:
檢查一下,reset,或 有無給一初始值

网友:
建议使用debussy看波形,一方面可以随意拉入信号看波形,另外可以trace到信号连线,或许你的连线有问题。

网友:
真TMD 坑爹,每次下载都要回复N个文件

网友(2016-05-02):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
回复有信元吗?

网友:
绝对是代码问题

网友:
簡查一下timescale有沒有設定一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