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怎么一次性仿真出迟滞环曲线?求助

楼主(2012-06-03):
做一个迟滞比较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迟滞曲线仿真出来。请求帮助。。。

网友:
先从低到高仿真,然后从高到低仿真,得出来的就是一个迟滞曲线

网友(2012-07-24):
具体怎么写激励和仿真文件?  谢谢

网友:
.dc 0 5 0.1 ......
.dc 5 0 -0.1 ......
很久不用hspice了,语法可能有误,就这个意思,写两行跑两次。

网友(2015-10-05):
得出的曲线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