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sfdr测试仿真

楼主(2012-06-03):
大家好,我最近做了一个DAC,仿真结果如下,对其做fft,测试它的sfdr,但是结果非常低,只有40多dB。然后,我用Verilog-a写了一个理想DAC,对她的仿真结果做fft,发现只有50多dB,我感觉这个结果有点太低了。我做fft时,采样频率100M,激励信号是0.6M,因为理想输出(10ns一个数据),所以我只仿真了1个周期的信号,然后对这一个周期采样,其余的数据都是这个周期数据的重复,我做的实际输出,也是这样,只做一个周期的仿真,得到一个周期的仿真数据,其余都是这个周期数据的重复。最后,得出的结果太差了。我想是不是我这样采集数据有问题,还是结果就应该是这样。是不是我做的仿真时间太短,还是我的测试程序有问题。按理说,理想输出的sfdr不应该这么低。

理想DAC输出

理想DAC输出

网友:
你的采样频率不对,看你的频谱图 貌似产生了频谱泄露。呵呵 另外你的DAC是多少位的啊?这个很重要。

另外 你的信噪比图怎么有复数?没有取模吧?
至于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的关系,我建议你看看奥本海默的信号与线性系统哪本书吧。

楼主:
DAC 是14位的,采样频率不就是ADC(提供输入信号)的采样频率吗。我是按fs=(m/n)*f  fs是输入信号频率,f是采样频率,m是指采样时间的信号周期数,n是采样点数,按这个公式选择的,但是不知道选择多少点才对?

网友(2012-09-23):
回复 楼主:

   N和M必须互质,这样得到Ft Fs不可能是整数倍,所以每个周期采样的数据不同,你必须采样足够多的周期

网友(2014-03-07):
恩,这个问题,值得学习,呵呵。

网友:
進來學習一下

网友(2016-03-21):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也在做DAC  关于dac 采样率是否等于dac的输出频率 我也一直在纠结  希望能交流 我的qq 954499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