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实用的crc算式生成工具(gencrc)

楼主(2012-06-04):
gencrc.c 为源代码,

gencrc.exe为源代码经VC编译后生成的可执行程序,可在windows ms-dos下的运行

a.out为源代码经linux环境下gcc编译生成

使用格式
windows:   gencrc in.txt
linux:     ./a.out in.txt

--in.txt为数据格式

功能:
将串行CRC计算转换为并行计算,主要用在rtl代码。

为了验证并行计算后的结果是否正确,可以将并行N位计算的结果(花费1个CLK)与连续串行一位N次计算的结果(花费N个CLK)相比较。

另外附一个在线计算CRC算式的网址:
http://www.easics.com/webtools/crctool

网友(2012-10-26):
回复 楼主:

    请问您那个在线计算crc的网站生成的代码是可以直接用在工程上计算crc然后进行通行的吗?但是生成的函数是有数据输入,crc输入,然后是新的crc输出,这跟我们传统计算只要数据输入,就会发送数据和计算的crc不一样啊,如果网站上生成的可用,那么函数中生的crc输入是什么啊,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者其实是一样的,模块里有 数据输入、CRC输入、CRC输出, CRC输出用寄存器采样,采样的结果送给CRC输入,当前时钟的CRC输出与下一时钟的CRC输入相接就OK了,这样就是CRC一直在累计计算。

  另外在线计算好像只有高比特位先进入做计算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我用的多项式是crc32的,数据输入宽度为8,那么我的crc第一次初始设置值是什么,如果我的数据输入是0xc5,那么我的开始的crc是什么,我要得到0XC5的crc校验值需要多少次的计算,这个如何使用哪个网站上生成的函数如何实现,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C初值是由你的通信协议定的,一般是全0或全1。如果是8位并行计算的话,如果你的数据只有8位,那么只需要计算一次(耗一个时钟)就得到结果,然后再逐拍在把计算好的CRC值输出出去就可以了。

    具体使用是你先要告诉生成器你的CRC多项式是什么样的,你需要多少位并行计算。
    如果你的CRC多项式为X^7+X^3+X^1+1,  在线网址计算的话,需要在X^7 X^3 X^1 的位置打勾,gencrc命令生成的话,gen_ployn=7 3 1 0(注意空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module crc(
  input [3:0] data_in,
  input crc_en,
  output [4:0] crc_out,
  input rst,
  input clk);
  reg [4:0] lfsr_q,lfsr_c;
  assign crc_out = lfsr_q;
  always @(*) begin
    lfsr_c[0] = lfsr_q[1] ^ lfsr_q[4] ^ data_in[0] ^ data_in[3];
    lfsr_c[1] = lfsr_q[2] ^ data_in[1];
    lfsr_c[2] = lfsr_q[1] ^ lfsr_q[3] ^ lfsr_q[4] ^ data_in[0] ^ data_in[2] ^ data_in[3];
    lfsr_c[3] = lfsr_q[2] ^ lfsr_q[4] ^ data_in[1] ^ data_in[3];
    lfsr_c[4] = lfsr_q[0] ^ lfsr_q[3] ^ data_in[2];
  end // always
  always @(posedge clk,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lfsr_q <= {5{1'b1}};
    end
    else begin
      lfsr_q <= crc_en ? lfsr_c : lfsr_q;
    end
  end // always
endmodule // crc

CRC module for data[3:0] ,   crc[4:0]=1+x^2+x^5;

这是我在一个网站上生成的模块,我给他输入固定的值a,我通过计算应该输出的crc的值是07,但是他的输出却是很多数,只是07也在这些树当中,这个crc_en是什么控制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用这个模块
--------------------------------------------------------------------------------
-- Copyright (C) 1999-2008 Easics NV.
-- This source file may be used and distributed without restriction
-- provided that this copyright statement is not removed from the file
-- and that any derivative work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notice
-- and the associated disclaimer.
--
-- THIS SOURCE FILE IS PROVIDED "AS IS" AND WITHOUT ANY EXPRESS
--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I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 Purpose : synthesizable CRC function
--   * polynomial: (0 1 2 4 5 7 8 10 11 12 16 22 23 26 32)
--   * data width: 8
--
-- Info : tools@easics.be
--        http://www.easics.com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package PCK_CRC32_D8 is
  -- polynomial: (0 1 2 4 5 7 8 10 11 12 16 22 23 26 32)
  -- data width: 8
  -- convention: the first serial bit is D[7]
  function nextCRC32_D8
    (Data: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rc: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end PCK_CRC32_D8;

package body PCK_CRC32_D8 is
  -- polynomial: (0 1 2 4 5 7 8 10 11 12 16 22 23 26 32)
  -- data width: 8
  -- convention: the first serial bit is D[7]
  function nextCRC32_D8
    (Data: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rc: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variable d: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variable c: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variable newcrc: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begin
    d := Data;
    c := crc;
    newcrc(0) := d(6) xor d(0) xor c(24) xor c(30);
    newcrc(1) := d(7) xor d(6) xor d(1) xor d(0) xor c(24) xor c(25) xor c(30) xor c(31);
    newcrc(2) := d(7) xor d(6) xor d(2) xor d(1) xor d(0) xor c(24) xor c(25) xor c(26) xor c(30) xor c(31);
    newcrc(3) := d(7) xor d(3) xor d(2) xor d(1) xor c(25) xor c(26) xor c(27) xor c(31);
    newcrc(4) := d(6) xor d(4) xor d(3) xor d(2) xor d(0) xor c(24) xor c(26) xor c(27) xor c(28) xor c(30);
    newcrc(5) := d(7) xor d(6) xor d(5) xor d(4) xor d(3) xor d(1) xor d(0) xor c(24) xor c(25) xor c(27) xor c(28) xor c(29) xor c(30) xor c(31);
    newcrc(6) := d(7) xor d(6) xor d(5) xor d(4) xor d(2) xor d(1) xor c(25) xor c(26) xor c(28) xor c(29) xor c(30) xor c(31);
    newcrc(7) := d(7) xor d(5) xor d(3) xor d(2) xor d(0) xor c(24) xor c(26) xor c(27) xor c(29) xor c(31);
    newcrc(8) := d(4) xor d(3) xor d(1) xor d(0) xor c(0) xor c(24) xor c(25) xor c(27) xor c(28);
    newcrc(9) := d(5) xor d(4) xor d(2) xor d(1) xor c(1) xor c(25) xor c(26) xor c(28) xor c(29);
    newcrc(10) := d(5) xor d(3) xor d(2) xor d(0) xor c(2) xor c(24) xor c(26) xor c(27) xor c(29);
    newcrc(11) := d(4) xor d(3) xor d(1) xor d(0) xor c(3) xor c(24) xor c(25) xor c(27) xor c(28);
    newcrc(12) := d(6) xor d(5) xor d(4) xor d(2) xor d(1) xor d(0) xor c(4) xor c(24) xor c(25) xor c(26) xor c(28) xor c(29) xor c(30);
    newcrc(13) := d(7) xor d(6) xor d(5) xor d(3) xor d(2) xor d(1) xor c(5) xor c(25) xor c(26) xor c(27) xor c(29) xor c(30) xor c(31);
    newcrc(14) := d(7) xor d(6) xor d(4) xor d(3) xor d(2) xor c(6) xor c(26) xor c(27) xor c(28) xor c(30) xor c(31);
    newcrc(15) := d(7) xor d(5) xor d(4) xor d(3) xor c(7) xor c(27) xor c(28) xor c(29) xor c(31);
    newcrc(16) := d(5) xor d(4) xor d(0) xor c(8) xor c(24) xor c(28) xor c(29);
    newcrc(17) := d(6) xor d(5) xor d(1) xor c(9) xor c(25) xor c(29) xor c(30);
    newcrc(18) := d(7) xor d(6) xor d(2) xor c(10) xor c(26) xor c(30) xor c(31);
    newcrc(19) := d(7) xor d(3) xor c(11) xor c(27) xor c(31);
    newcrc(20) := d(4) xor c(12) xor c(28);
    newcrc(21) := d(5) xor c(13) xor c(29);
    newcrc(22) := d(0) xor c(14) xor c(24);
    newcrc(23) := d(6) xor d(1) xor d(0) xor c(15) xor c(24) xor c(25) xor c(30);
    newcrc(24) := d(7) xor d(2) xor d(1) xor c(16) xor c(25) xor c(26) xor c(31);
    newcrc(25) := d(3) xor d(2) xor c(17) xor c(26) xor c(27);
    newcrc(26) := d(6) xor d(4) xor d(3) xor d(0) xor c(18) xor c(24) xor c(27) xor c(28) xor c(30);
    newcrc(27) := d(7) xor d(5) xor d(4) xor d(1) xor c(19) xor c(25) xor c(28) xor c(29) xor c(31);
    newcrc(28) := d(6) xor d(5) xor d(2) xor c(20) xor c(26) xor c(29) xor c(30);
    newcrc(29) := d(7) xor d(6) xor d(3) xor c(21) xor c(27) xor c(30) xor c(31);
    newcrc(30) := d(7) xor d(4) xor c(22) xor c(28) xor c(31);
    newcrc(31) := d(5) xor c(23) xor c(29);
    return newcrc;
  end nextCRC32_D8;
end PCK_CRC32_D8;
也是输人固定的的数,我不知道crc的输入是多少,同时输出的crc又是有很多数,按理说一个数据输入应该的到的是同一个crc的值啊,谢谢您的详细解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你贴的两个模块代码的生成多项式都不一样,它们出来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要作结果对比,至少生成多项式要给得一样是吧。你生成代码的时候是一定要告诉它你的生成多项式是多少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8位的数据,
           你上面那个代码里的crc_en是数据data_in的valid信号,最后它算出了5位的CRC结果。
                      你下面那部分crc32的代码,是一个函数,就是你告诉它一个CRC初值,和你的数据(8位宽),它返回给你CRC结果。

   如果你有多个8位的数据.
           你上面那个代码,就会有多个crc_en信号(data_valid),所有数据计算完后就得到5位crc_out。
           你下面那个代码,第一次时crc_in就是CRC初值,第二次的crc_in就是第一次计算得到的crc_out,第三次的crc_in就是第二次计算得到的crc_out,依次类推。

网友:
kanbudongshizhende看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指导,我第一个模块多项式是比较简单的,输入是一固定的a,我通过多项式可以手算出crc的值是五位数00111(07),但是我的crc_out出来了很多数,其中也包括我的00111,如果是a的crc值的话应该是输出的是同一个值啊,如果我一直输入a,那个crc_en是不是我输入a时有个信号,如果输入的值变化就会有信号还是固定时间有个信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输出才是a的crc编码值,如果要得到a的编码值要多少次crc_en,或者多少个时钟。同样的对于第二个模块,只有数据输入,crc输入,和crc输出,因为我知道从crc原理有一个crc输入,通过给定的多项式得出这个输入的crc,我对模块不清楚,不清楚crc输入是多少,不清楚经过多少次把crc的输出送入crc输入,最后得出的crc才是我的这个固定的输入的crc值,因为我在输入设置的是一个定值,就想知道这一个值的对应的crc的值是多少,如果这个判断正确了,我才会设置不同的值。所以一直纠结的是一个定值,crc的输出是一个吗,为什么我输出了很多个不同的值;那个easics网站上生成的函数只有数据输入,crc输入,crc输出,我如何得出我给定值的crc,如果是要把crc的输出送入输入,这个过程需要多少次,是什么控制,最后一次得出的crc是不是我的定值的crc,应该如何实现我给定的定值,得出我这个定值的crc值。我很混乱,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可纠结的,你只有一个数据,算一下就可以,crc_en给一个时钟的高电平就可以了。

你自己也可以搞出并行多位算CRC的出来,它就是一次把你多次一位计算的结果搞出来而已。 你可以先弄下一位一位计算的情况,先搞清原理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计算一个值的crc需要值的输入和crc的输入,通常这个crc的输入是上一个值的crc输出,如果是第一个数时,是初始化的全1,只是我输入第一个数5c,通过初始化crc是全1,然后得到的crc的值是0x03938fd7,但是通过网上下载的crc计算器,得到的5c的crc值是0xb0dff252,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都是第一个数,crc的初始化值都是全1,应该一样的,除非算法有点不同的。或者crc代码生成的crc还需要处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某些CRC的结果并不是CRC out, 这跟每个协议的要求有关,有时候是它的反再逆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以后慢慢搞吧

网友(2013-01-14):
回复 楼主:

    太好了,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2013-02-22):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2015-01-13):
先码再回头来看!!

网友(2015-04-15):
楼主的设计是根据Easics在线生成的吗,我现在也在弄在线生成的那个。弄了一段时间,还没有理解明白,如果您做好的话,麻烦分享一下你的程序和经验咯。其实我是不太明白,它的那计算方法,一般的计算方法不一样的,会不会区别就在所谓的高位输入和数值初始化上面?

网友(2015-10-12):
看回复讨论,受教啦

网友(2017-03-02):
这个太强大了,厉害

网友:
这个算法,我用过ip核,不知道有现成可用的软件用。

网友(2023-12-03):
不知道谁有算过假设CRC64一拍算完,大概时钟能跑几百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