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成功 实验无结果 求教

楼主(2012-06-04):
用的Stratix IV的板子(EP4SGX40KFC2)2通道的altgx高速收发器,想在开发板上通过SATA连接线实现循环传输,仿真没问题,实验没成功
应该是时序问题       本人新手,实在弄不懂 时序问题.rar (1.24 MB , 下载次数: 31 )
附上程序及做实验时的一些问题

网友:
你出现的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时序问题,从你给出的时序违反我看不出是哪种哪条路经的违反。分析一下可能有以下原因,你好好查一查。可以抓一抓波形,重点抓复位逻辑波形。
1、该高速收发器的输入时钟貌似要求是专用时钟输入(记不得了),也就是需要直接由晶振提供,不能使用pll
2、该收发器对上电复位逻辑要求非常高,上电复位一定要按照其手册上给的参考时序来。建议用状态机来写
3、看你用了一个重配模块,不知道有没有使用。如果不用就最好不要例化,免得影响收发器。
4、sata线连接的另一端激励你是怎么给的?

网友:
这么问有用吗
花点时间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下波形

网友:
你这个时序结果没有问题,15ps的slack可以忽略,不过I/O Delay可能需要设一下。LED写成Latch了。建议你用Signaltap抓一下内部关键信号的波形,和仿真的结果对比一下,比上来问解决的更快。Signaltap可以实现很灵活的抓波形功能,功能分Basic/Advanced/State-based三种级别,建议参考一下官方说明(国内绝大部分工程师不会妥善使用Signaltap)。找到差别后调试就方便了。

网友:
fpga管脚电流电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