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输出出现尖峰,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04):
小弟做了一个基准,温度系数和psrr都不错,运放的相位裕度也不错,跑了工艺角没问题~~跑tran时,输出出现尖峰,偏差0.0003v左右,请问是什么引起的,求帮助,麻烦了~~

网友:
启动。可能

网友:
你要看尖峰出现在什么位置,这个很小了,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