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CO的PSS仿真

楼主(2012-06-04):
求助给位大侠,VCO仿真pss的时候,有一个beat frequency参数,有资料说这项是所有信号频率的最小约数以下,对于一个VCO来说,第一没有输入信号源,然后就是振荡频率有一个范围,这种情况,beat frequency应该怎么给,是不是给调节频率范围的最小值,还是有其他考虑,先谢了~

网友:
意思是基波频率吧,填中心频率也许好一些,

网友:
这个应该是加速你的仿真收敛吧,应该填你设计的那个频率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指导,想问你下,我也试着设置在中心频率处,然后会在控制电压比较低的点出现fail,log里说有可能不起振,但是如果我把这个beat freq设置比较低的话,较低电压处这些问题就不出现了,可能是我对工具理解很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还是跟楼上一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我频率设置在中间,控制电压低的时候,就报fail的,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三楼说的比较准确,BEAT FREQUENCY填入你振荡器振荡频率附近的值,能够加快收敛,控制电压低的时候你可以先跑一下tran,看一下振荡频率在哪个值附近相应的填上。如果还是出现不收敛的问题,你可以试着增加一下tstab。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gb24说的有道理,pss不收敛的问题很多,可能是tstab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bigb24  正解
那个值是你预期的稳定频率,是一个大约的值。

网友(2016-04-11):
学习了 但是有时候还是不收敛啊 比如我这个: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pss'.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CMI-2010): Assertion failed in file `MatrixSolve.cc' at line 1833.
    FATAL (CMI-2010): Assertion failed in file `MatrixSolve.cc' at line 1833.
    FATAL (CMI-2010): Assertion failed in file `MatrixSolve.cc' at line 1833.

网友(2016-10-09):
学习了,刚刚仿了VCO的pss仿真,也是不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