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ovm会出这个问题?

楼主(2012-06-04):
OVM_ERROR @ 2064000: reporter [ovm_test_top.seqr.ovm_random_sequence.seq] Response queue overflow, response was dropped

网友:
你没有用get_response()把response取走,respons的queue默认深度是8。
你不需要用response机制的时候在driver等component;里就不要返回response给sequenc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咱们情况差不多啊,都是fpga转到soc,以后多交流

网友:
我是学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呵呵,在ZTE干了3年,在西门子干了1年,接下来准备去cisco干几年。
目前主要是做通讯行业的,不过有什么标量或超标量的CPU方面的技术欢迎一起探讨。
验证嘛,我觉得比设计有前途,但是如果能兼顾更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挺牛的啊,我以前在hw,验证要掌握的东西很多,哪一个要精通都不容易,以后要向你学习

网友:
我绝不是牛人,牛人还上个么比班啊,都找粉木耳去了。
不过我到倒是觉得计算机系统结构学好了的话,对各种架构和设计语言理解起来绝对是快半拍,切身感受.
把计算机网络分层思想的精髓学到然后再加上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扎实基础,最好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要扎实,对做一个工程师来说绝对足够,而且可以做一个很出色的工程师。
目前我还在努力中..............................目前只学这三门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你是上海的么,加个qq吧,925420681

网友B(2018-10-16):
回复 楼主:

两种解决方法:1)再seq中加get_response(rsp)
2) 把drv中的seq_item_port.item_done(rsp)改为seq_item_port.item_done().若是put_response(rsp),则去掉。

原理看张强的UVM实战,204页,6.7的response的使用

网友(2019-08-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两种解决方法:1)再seq中加get_response(rsp)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