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路 LNA 仿真

楼主(2012-06-04):
LNA 差分电路 两个输入端所加的2个 Port  怎么设置

网友:
设置一个阻抗为100欧姆的就好了

网友A(2018-01-11):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具体点讲?谢谢!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哥,两个输入Port最后怎么加的?

网友:
跨接100或者接理想巴伦然后挂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