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中的偏置怎么加呢?

楼主(2012-06-04):
采用双电容轮流充电的振荡器,则充电电流一起随后的翻转电路中的偏置都必须要很稳定,所以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电流镜比较好,最好还能在宽电源电压下工作,真心不知道怎么弄?现在的想法是牺牲面积,做大沟道长度。请教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结构,电流和电容的偏差引起的频率浮动范围在正负20-30个点,而你电流镜镜像的偏差也许只有正负1-2个点;想明白这些,也许你该觉得你这些纠结是挺无厘头的。

网友:
这种结构精度不高,离散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