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erilog 读外部文件 外部文件应该保存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2-06-04):
1.请问verilog 读外部文件 外部文件应该保存在什么地方?2.如何memory 初始化

网友:
1、文件放在那里没关系,主要是存放的是二进制或者16进制的数据,然后通过readmem读到mem中(读的时候加上路径即可)。
2、mem初始化,可以在MEM模型中,利用initial语句里加for循环来初始化。
例如
    ...
   initial  begin
       for(N = 0; N <= mem_depth; N = N+1)
       mem[N] = 0;
      $readmemh("./stimulus/..../program.vec",mem,start_addr, finish_addr);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2013-01-11):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这里的memory模型是不是一个寄存器堆??而不是通常我们用到的RAM。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要是仿真,就定义 reg [depth-1:0] MEM;
    要是fpga的存储,用ram ip核,在初始化时加入初始文件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嗯,谢谢,如果是要模拟一个fifo肿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