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rom调用时只能读取两个数

楼主(2012-06-05):
求指导!在quartus中调用ROM时编写如下代码
module data_address(clk,rst_n,address);
input clk,rst_n;
output [13:0]address;
reg [13:0]address;
reg[13:0]cou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ount<=0;
else
count<=count+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address<=0;
else
begin
if (count<14'd16385)
address<=address+1'd1;
else;
end
endmodule

存入数据为16384个,但只能读取两个数
但去掉条件判断语句就能全部读出,并且还有下面的warning
Warning: Ignored node in vector source file. Can't find corresponding node name "address[2]" in design.
有没有人指导一下?

网友:
reg[13:0]count; 这个位宽不够计到16385

网友:
16385二进制是100 0000 0000 0001,一共15位,count只有14位,所以比较的时候只比较前14位,即count<00 0000 0000 0001

网友:
莫有simulation带来的苦恼啊。。。。。。。
哥哥弟弟们,千万不要忽略verificatio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