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学末进求助论坛各位大大!!!

楼主(2012-06-05):
关于SOC的设计,一开始有个整个芯片的体系架构设计,请问这个阶段应该使用什么工具什么软件来进行设计呢?怎么验证我这个架构是不是一个好的架构呢?多谢各位大大,现在特别苦恼啊,老板催命似的天天催,啊,顺便说一下我手上有的东西吧,就一个国内公司的CPU核,其它什么都没有。

楼主:
顶一下,补充一点,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CPU卡的项目,架构应该没有那些复杂的SOC那么复杂的,小弟本科是学通信的,研二老板安排我搞soc,但是就给了我一个国产的CPU核,然后让我定架构,我是一头雾水啊,现在老板开始天天催魂了,求助论坛各位大大,大神们现身吧!!!

网友:
因为你已经有核了,其他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访存,和互联。

看看访存方式,延迟之类的。
如果需要其他加速器,怎样收发数据,收发控制信号之类的。

cpu都有了,也没有多核,架构也无所谓什么好和坏了。
你大概只需要找到缺的部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大解答,可以说的具体点吗?需要什么软件来实现这个架构呢?因为我老板现在要问我要实物啊,这架构怎么能拿出什么实物给他呢?

网友:
买个复杂芯片 比如wifi 打磨掉logo 给你老板看即可

网友:
的确像楼上说的,你已经有了CPU核了,那么需要设计或者比较各个总线架构,也就是SOC系统架构的优缺点。包括总线访问带宽和总线效率,访问延迟,总线仲裁方式等等。每个总线都不一样的,也许你们老板要设计出一种新的总线。
现在常见的SOC总线有AMBA, Wishbone等等。
除了SOC总线之外,设计并挂载常用CPU外围设备也是SOC设计架构的一部分。包括DDR控制器,以太网控制器,DMA控制器,IIC,flash,usb等等。这些都是常用的,具体需要哪些取决于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他们那个是个cpu卡,我查了一下,这东西可能没有7楼朋友说的复杂。

to楼主
基本上没什么现成的软件能帮你做这种架构,尤其在你cpu都已经定了的情况下。
也可能我孤陋寡闻不知道。
但是一般的指标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soc一般也就包含计算机系统常用的那些模块。
处理器核,存储器+dma,加速器,片上互联,对片外的接口,再加一些供电,时钟的模拟模块。

重要的指标,7楼的朋友都提了。
最重要的除了你的cpu核,大概就是两点:
用什么样的存储系统,用什么样的互联系统。
根据需求先把这两个定下来。
比如你有多大的程序要运行,需要多少空间存储数据,需不需要掉电存储,cpu对访存的要求,等等诸如此类。

拿纸和笔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随便搜一搜市面上的arm芯片的datasheet或者宣传ppt,基本上除了核心,都包含一堆东西,你看看结构图联想一下,应该就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架构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的解答,我顺着思路去看看

网友(2014-11-15):
不要说构架好么??

网友:
既然不懂,选AXI总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