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highlight 问题

楼主(2012-06-05):
在做calibre 的DRC和LVS时highlight有错的地方,显示的错误图形的边框是细线,怎么改成粗线?

网友:
改用來highlight ㄉ layer 即可

网友A:
y0 y1 y2......层将他们的边框加粗,即可

网友(2019-01-09):
请问是否有具体操作?

网友:
补充一个问题,版图里的ruler和选中的线加粗是加粗哪一层呢?

网友:
ruler / hilite drawing4
select object / hilite drawing

网友B(2019-06-16):
请问 可以给个具体点的设置流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可以给个具体点的设置流程么

如果是51环境,在LSW窗口,点击Edit,选择 Display Resource Editor,All Layers 找到hilite xx 在line style 改成较粗的线,修改完成后Apply,不保存退出,或者保存覆盖原来的display文件。

网友(2021-08-14):
引用 网友A:
y0 y1 y2......层将他们的边框加粗,即可

试过,可行!

网友:
鼠标指导layers框中,右键Edit Display Resources ——选择all lpps 找到y0的layer,选中purpose,在Line Style 中改变线的粗细即可

网友(2025-11-14):
mark:drc改变高亮粗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