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向IO的OEN Pin置高后,LVS报Net Missing Connection!

楼主(2012-06-05):
设计中有双向IO, 一些双向IO的OEN port被tie到VDD上,LVS时报错如下:

Layout                                         Source
****************************************
Net VDD                                       VDD
** Missing Connection **               Xpad_A: OEN
** Missing Connection **               Xpad_B: OEN
** Missing Connection **               Xpad_C: OEN
** Missing Connection **               Xpad_D: OEN
** Missing Connection **               Xpad_E: OEN

顺便, 0.18um工艺没有TieHi和TieLow cell, 因此1'b1就直接tie到VDD了。

Top Cell的Port和Instance都match!只有Net出现这种discrepency!

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童鞋吗?

网友:
仔细看, 这种现象很正常啊, port tie到vs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