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中的乘法器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2-06-05):
用ise调用modelsim做仿真,在ise中调用乘法器
COMPONENT MULT18X18
PORT(A:IN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B:IN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P:OUT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END COMPONENT;
仿真结果中A,B是由输入的,但输出P全是红线,没有数值的。FPGA器件选的是spartan-3系列的xc3s1000。难道在ise仿真时调用乘法器是无效的吗?

WARNING:Xst:2211 - "D:/Xilinx91i/pht/PDCONTROL.vhd" line 152: Instantiating black box module <MULT18X18>.
WARNING:Xst:2211 - "D:/Xilinx91i/pht/PDCONTROL.vhd" line 153: Instantiating black box module <MULT18X18>.
WARNING:Xst - Property "use_dsp48" is not applicable for this technology.

我用的是ise 9.1版本的,出现这样的警告,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解决呢,大神们给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综合器xst没有找到这个模块的综合模型。按理说XST在综合阶段的确不需要找到,在xst阶段,这里是blackbox并不会影响最后结果,因为在ngdbuild阶段综合器会直接读取这个乘法器的网表,所以应该不会影响实际功能。
那么在仿真的时候如果找不到这个模块的仿真模型的话,会没有仿真输出结果。你需要检查一下,你有没有把这个文件的仿真模型添加到你的仿真工程中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意思就是要仿真ip核的意思吗?

网友:
把两个库文件放入到你的仿真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