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rmality读lib为blackbox的问题

楼主(2012-06-05):
请问大牛们,为什么formality读lib的时候,会自动将PAD,LIB,PHY,MEM等这些库文件设置为black-box?

另外,formality是如何知道需要将这些设为blackbox的?

网友:
即 function 认不出来的 模块,

网友:
一般lib里面会定义该cell为blackbox的,还有的虽然没有定义,但是lib里面没有给出cell的function,工具会自动认定其为blackbox

网友:
也来问下,其实对于IO这类,特别是输入输出IO,它们从PAD到C(不同的IO名不一样,可能会有差别),以及从Y到PAD,其实是有function描述的,为什么还认为这类cell为blackbox呢?

网友(2018-02-28):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借楼主的帖,问下:formality 将buffer, inverter, ck cell, combination cell(OAI, AOI)处理成blackbox,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9-01-11):
设置为bb是不进行比较吗?

网友(2021-02-02):
哦哦,有点学到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