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信号模型中,电源为什么可以接地

楼主(2012-06-05):
cmos共源级单级放大器小信号分析时,为什么可以把电源接地呢?拉扎维P42页
高手讲的清楚点,俺是学机械改行的。。。。。

网友:
小信号交流分析,注意交流二字,复习下交流直流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是方向不变,交流是方向周期变化呗。。。。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流电源上面没有交流的量,就是说不管节点上直流量你是3v还是5v对交流来说都是0,都是0。。。。。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学了模电过了一年左右也就觉得这事儿顺其自然了。。。

网友:
如上所说,交流和支流的区别弄清楚点,直流的电压相对交流一直不变

网友:
研究小信号的目的是研究其变化,你的直流量对于小信号的变大变小没有影响。就像你求导一样,不管你直流量是0V还是5V,其导数都为0,所以对于电位不变的点一律可以视为交流地,不只是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下都说了,直流对时间求导等于神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意思上基本懂了
没有基础看起来还真是费劲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观的解释是:对于恒压源,不管通过它的电流是多少,电压都是不变的,所以对于交流电流,它相当于一个地;而对于恒流源,它是不允许通过交流电流的,所以对于交流电流,它相当于是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释。。。。
小弟初学电子,正在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以后还请多指教。。。。

网友:
9楼精辟

网友(2014-07-14):
小信号分析中,分析的是交流信号,其他所有直流点都是直流信号也就是不变的信号,所以接一起

网友(2015-08-13):
感谢分析,也是转行学模电,很多基础的东西一直不懂,今天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2016-09-18):
芯片不都是工作在直流电压下的么,哪里来的交流电流?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默认接地了而已

网友:
6楼正解,说的很清楚,我也刚搞懂

网友(2016-11-23):
为了把非线性系统做线性分析,所以先确定直流工作点,然后再求小信号模型。任意非周期信号都可以做傅里叶变换,然后就方便分析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很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导为0,说的明白。

网友(2017-03-03):
可以这样理解:直流通路时 一个是GND=0  一个是VCC=高电平。但是交流信号时,你分析电路中电流和节点电压变化,就是一个求导的关系,比如跨导、输出阻抗之类的,而地和VCC是不变的 在某种意义下他们是一致的,都是源,求导都是0.这就符合交流小信号中所说的 电源(包含地和VCC)接地,电容=导线,mos管是电流源

打字挺累的 哈哈

网友(2019-11-20):
说说个人理解吧,希望不对的地方能被纠正。
小信号分析:
1. 电压源等效短路,电流源等效短路
2. 不论bipolar或者MOS,都是电压感应电流。即,输出是感应的变化电流。
    面对恒压源,不管电流怎么变化,电压都不变,相当于短路。电源短路等效为接地
    面对恒流源,不管电流怎么变化,电流都不通过,相当断路
3. 可以把管子想象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有特定的频率响应。小信号分析时,由于信号变化范围小(幅值),可以把系统参数固定成常数。
    当在静态工作点时,参数即固定。意思是小信号不影响直流特性,分析小信号就是分析交流特性,即频谱特性。
4. 电压源的频谱特性(对输出电流),没有作用,即视为短路
    电流源的频谱特性,完全阻碍,即视为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