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封装应力对芯片的影响

楼主(2012-06-05):
只知道封装应力会使参数的分布变胖,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各抒己见~~

网友:
这得请教封装行业的专家

网友:
封装应力可能是芯片钝化层碎裂,水汽浸入,化学腐蚀等影响

楼主:
但是这些好像不会对电路性能造成比较一致的伤害,比如会使一个参数固定增大/减小了10%的量

网友:
封装应力的机械应力会影芯片的哪些参数呢?比如,栅氧厚度,某个区域的离子掺杂浓度,某个区域的MOSVth?  请封装专业人士帮忙解答哈!!!!!

网友(2012-07-24):
引起芯片开裂,参数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