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从ROM中读出的第一个数据占据了3个时钟?

楼主(2012-06-05):
在quartus中调用IP时出现如题的问题:读出的第一个数占据了三个时钟,这会影响下面的计算
哪位大侠遇到过呀,求指导!

网友:
1.换ip
2.让后面计算等

网友:
看ROM的手册,和生成IP时候的选项,有没有在输出端加BUF,或者本来就需要3个周期。一般读ROM都是连续读的,所以第一次3个周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