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查看linux中的cadence版本

楼主(2012-06-05):
RT,发现linux中原来装了cadence,那么怎么知道它的版本是多少呢。。。

网友:
启动virtuoso不就能看到了吗?

网友:
CIW里的菜单Help点下,about icfb.

网友A:
icfb -V
icfb -W
spectre -W
...
-W 是sub-vision
which spectre查看当前使用的spectre的路径
其他类推

网友:
楼上几位回答是正解!

网友(2012-10-03):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谢谢

网友:
謝謝分享資訊,學習到了。

网友(2014-02-25):
这两天正着急着不知道怎么看spectre的版本。学习了,而且逐条使用了下

icfb -V
icfb -W
spectre -W
...
-W 是sub-vision
which spectre

网友(2015-04-30):
sub-vision是当前版本吗

网友(2015-12-31):
icfb -V
有用,谢谢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A:
icfb -V
icfb -W
spectre -W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