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存在memory中的图像读取问题

楼主(2012-06-05):
假设一帧图像存储在memory中 形如:*******************************
                                                   *******************************
                                                   *******************************
                                                   *******************************

我希望读取第一个4*4 像素,型如  ****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
                                                ****
                                                ****
                                                ****
请问地址控制用verilog 怎么写? 万分感谢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我个人认为你读取方式这要看你图像在存储的时候的地址跳转方式。如果是以稀疏矩阵那种存贮方式,那么你的读取地址跳转也要按照这种方式;如果是连续存储,那么你就连续读取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首先存的数据是图像的原始数据,并不是稀疏矩阵。比如存16*16pixels 的一副图像,我把这样的一副图像分成4*4的块,就有16个块,我想按每一个4*4的块读取,读完一个块我去处理运算,然后再读下一个块,等等。 现在我不明白这个跳转地址怎么控制?你能帮我看一看吗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