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带载能力的选择?

楼主(2012-06-05):
请问假设一颗芯片的平均功耗为20mA,那么应该如何考虑选择LDO带载能力?

网友:
ldo不是有spec的么,会说的啊, max loading current是多少mA, 20mA
属于比较小的chip,

楼主:
datasheet上没有max loading current相关说明,只有load-active-avg的参数,根据经验,余量需要选择多大的?

网友:
多10~20mA 吧,也看你的整体规模,

你多少gate count,多少频率,多少IO,多少IP,IP供电是独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