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驱动中的大尺寸功率管的版图画法,求资源!

楼主(2012-06-05):
做一款LED驱动,内置N型功率开关管,转了一圈发现这方面的资料似乎不多啊,看到什么蛇形栅结构之类的有点晕,求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分享一下啊。不知道这种管子是不是完全要自己手工画,还是要工艺库的支持。库里面有mn40vt之类的LDNMOS,但是并不是所谓的蛇形栅结构啊,求指教!谢谢~

楼主:
顶啊!求大神!

网友:
这种功率管一般要砸钱去验证的,要么有好的功率器件的模拟软件,要么画N多种类大管子去流片验证,看哪一种效果好。所以,你的问题基本上其他人帮不上多少忙。
我所知道的,对于低压功率管,一般面积利用率比较高的画法,有华夫饼状的,蛇形栅的(或称为曲栅结构),对于高压功率管,基本上看工艺的支持多一些吧(我也不太确定),另外一般功率管的导通电阻这个参数要求比较高,为了尽可能减小电阻,功率管上的metal布线也需要很讲究,要尽量使电流均匀。
好好看看《模拟版图艺术》这本书吧,然后再在网上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
1. 自己画,可以保证和model中提取的参数一致么,所以如果有pcell尽量用pcell,对于LNDMOS,它的栅长是通过两次注入的差值调整的,不是我们看到的poly的宽度,所以自己画能否控制好layout中的参数
2. 对于功率mos,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电流密度,从metal到最下面的diffusion
2)Rdson和metal的寄生电阻
3)Gate上的RC是否会影响mos管开关的均匀性
4)面积利用率
5)Latch-up的防护,因为mos管的size很大,所以衬底的接触需要满足latch-up规则的要求,同时需要考虑它和周围电路的间距
6)噪声的隔离,开关时会有很大的噪声注入到衬底,同时它也是很大的热源
7)ESD的防护,它直接面对pad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

网友:
斑竹高见!果断记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看样子还是很讲究的,要费点功夫啊。

网友:
成熟工艺有pcell提供,多数不支持蛇形或者square gate。

网友B:
蛇形画法是一种叫做曲栅的一种画法,这种画法抗ESD能力强,节省面积,

一般这种好像都是我们版图自己制作......

我以前画过这种,这种画法需要计算你的孔的过流能力,金属过流能力.

下次截个图上来...

网友(2016-08-05):
ldmos通过双扩散的,手动画宽长比都变了

网友C:
我们是foundry提供的IP,花钱的。

网友(2017-03-13):
版主高见

网友:
一般就是 poly

snake connect . 一段段mos 间透过小电阻可以有分段开通的MOS .
   所以某些带 RC esd (gc  esd )

finger type : 就一堆 poly finger 相连可以一起 turn-on Mos

power mos 还有中 waffle layout 是低压MOS 降低 rds_on 特殊画法

网友(2021-03-22):
麻烦问一下,您是拿上华的工艺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foundry提供的IP,花钱的。

一般IP是怎么个收费标准?

网友(2021-12-27):
layout还是有很多讲究的,真心受教了。

网友(2022-08-11):
引用 网友B:
蛇形画法是一种叫做曲栅的一种画法,这种画法抗ESD能力强,节省面积,

一般这种好像都是我们版图自己制作.... ...

请问这个孔和金属过流能力怎么计算?

网友(2022-09-12):
发个GDS文件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