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和普通高压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05):
LDMOS管相比普通高压MOS管有什么优势吗?我看工艺文档中分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什么时候用不对称管,什么时候用对称管,发现
对称管的L挺大,有3um,而不对称管的最小L是1.2um;我还发现在有的高压工艺中,例如25v的CSMC工艺中只有LDNMOS管,没
有P型的DMOS管,只有高压PMOS管,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2-10-19):
以NMOS为例,普通HVMOS靠轻掺杂的N-区域(Drift/HVN/HVNWELL)和psub形成的结来耐压,耗尽层在psub中(即沟道区),因此L必须得到保证避免punchthrough,通常2.5um以上。LDMOS的耐压在Pbody和N-结上,耗尽层在N-区(Pbody的浓度较N-高些),L有两次扩散长度差决定,L值可以做得小些(<1.5um). 因此同样的Rdson用LDMOS来做面积上有优势。
非对称的只有Drain端能耐高压,而对称的Drain和Source都可以耐高压
P管相对Rdson大些,功率管更倾向N管,因此P-type的DMOS就比较少见了。

欢迎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pmos管导通电阻大还不提供dmos?这样上下驱动能力不对称呀.

网友:
要問懂PROCESS 吧, 我只知道 一般Dmos  rds_on 大, 要  low rds_on 就是用 LDNMOS , 又分 high side , low side

高壓NMOS 電場會有些是靠 source 端  kirk effect .
有一說是 high side LDNMOS 不好開發,

另外要高壓一般都DOPING淡些, 但因此 會電阻變大.. 這有和rds 有衝突了,
  rds 變低可能耐壓又變,  另外記得一般 MOS  breakdown 是 off 下 break down ,
不是 on break down , 有些電路在 turn on 前一刻是高壓 , 因為 MOS 還沒全都TURN ON ,
但是有部份 TURN ON , 有些DEVICE 可能發生 on break down .

UHV mos 一般是 field plate + resurf  (就是聽說用夾的方式 )
nmos 內加入 p burier layer.

一般PMOS 可以不使用, 改用  ISO_NMOS  來推..
這些都是平躺的MOS 可以跟一般 LOGIC CI 整合也才多使用,

至於外面賣大顆 TO220 獨立的 POWER MOS 內是垂直 VMOS 方式,
一般也都是看到只有高壓NMOS
  有1說  pmos 或許不好開發..

网友(2012-12-05):
与非门之类的就需要source耐高压

网友(2013-04-10):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说的耐高压是指在psubstrate接GND时,D或S端能达到的最高电压吧?我是做IC设计的,从普通CMOS转过来做power IC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sb和db的电压

网友:
一般 Dmos  dual gate oxide process ..
like 40v  asym    一端耐高壓另一端  source/bulk 是低壓..
    sym  就兩邊耐高壓

ldmos process  => 一般是 low volt oxide , Vth 低但 drain 耐高壓,  一般 LDMOS
   20v 40v 60v  80v ..只要拉開就能增加 . 但是 LDNMOS  如果須要 source 耐高壓
  那就叫 high side LDNMOS ... 至於為何 source  一般是低壓?

先前有聽過老師提到 nmos source 那電場會很高

另外 high side LDnmos 和  syn MOS  在  high side driver 有 用  ..
特別是做  gate clamp .

iso nmos  size 類似 snmos 都很大..比 aym nmos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回复,我需要一个电流双向流动的LDNMOS。根据你的描述,Vsb可以赖高压,但是S到substrate呢?

我现有的HV-CMOS制程只有非对称结构的LDNMOS,其bulk, drain, substrate有个寄生的PNP BJT,S和B相连,当Vs>Vd>Vsubstrate时,这个BJT就会导通了,不符合我的要求,请问有没有对称结构的LDNMOS可以满足我的要求的?请帮忙推荐一个可用的制程,要求最大电压120V,多谢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一个电流双向流动的LDNMOS。根据你的描述,Vsb可以赖高压,但是S到substrate呢?

我现有的HV-CMOS制程只有非对称结构的LDNMOS,其bulk, drain, substrate有个寄生的PNP BJT,S和B相连,当Vs>Vd>Vsubstrate时,这个BJT就会导通了,不符合我的要求,请问有没有对称结构的LDNMOS可以满足我的要求的?请帮忙推荐一个可用的制程,要求最大电压120V,多谢了。

=> 個人認知是
Vsb  source /bulk 只有  DMOS  sym-nmos  .
high side LDnmos  才能達到, 但 high side LDNMOS 很多 process 是沒有的, 因為不好做??

可能要問懂 process 是否類似 kirck effect ??

120v ??  應該目前常見的不是 20v  40v
LDNMOS  40 60 80v  .. 100v ?? 聽說 tsmc 有
OKI 有  120v ?
再來就是  UHV  500v 650 700v 800v  .

GOOGLE
毕业论文)120V高压LDMOS优化设计

high side ldnmos data 不多

Design of a 100 V High-side nch LDMOS breakdown enhance.pdf (4.07 MB , 下载次数: 728 )

网友C:
回复 网友C:
Analysis of the breakdown mechanism for an UHV high side thin layer SOI pch mos.pdf (524.57 KB , 下载次数: 277 ) 回复

aa

High side LDNMOS hi breakdown2011.pdf (2.36 MB , 下载次数: 499 )

    又傳失敗 ??

怪..

這邊韓國HIGH VOLT 有LDNMOS cross secction

Korea high volt IC 2nd.pdf (1.57 MB , 下载次数: 499 )

网友:
华润上华第二代200V SOI工艺实现量产

=> 看看誰用過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what product need 120v ??  ac 110v  選到 120v 不夠高吧..

LED backlight boost 先前 80v -> 100~120v ..
but ..boost 外掛MOS  為何要 high side 120v ?  sense OVP  SCP 嗎??

我现有的HV-CMOS制程只有非对称结构的LDNMOS
=> 你用是多高壓  那家  FAB ??
high volt spice model  L66 ? L88 ??  101 ?? which one ?

网友(2016-11-27):
请问,high side 和low side是怎么样一个定义,最近在看tsmc的工艺文档,里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但是文档的解释又不是很清晰。

网友D(2017-02-15):
回复 网友E:

   我的理解是low side的source端不能耐高压,而high side的source可以耐高压。比如asym LDNMOS,VGS耐压5.5V,VDS耐压60V。
对于low side器件,source端电压最高可能只有5.5V,相应的gate端最高电压可以到11V(保证VGS不大于5.5V)。
而high side器件,source端电压可以到40V,gate电压最高可以到45.5V。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是这样理解的,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2017-05-10):
回复 网友C:

   谢谢,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非常有益的讨论,学到很多,谢谢!

网友(2017-11-06):
sb和db的电压

网友(2018-03-24):
很好的讨论 谢谢!

网友(2019-02-14):
很不错的讨论

网友(2020-08-02):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aa

感谢楼上大哥的高压mos paper

网友(2020-10-03):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一个电流双向流动的LDNMOS。根据你的描述,Vsb可以赖高压,但是S到substrate呢? ...

网友F:
有么有讨论版图Layout设计的相关论坛啊,我看大侠们都是在讨论电路以及期间特性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2021-11-22):
谢谢,很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么有讨论版图Layout设计的相关论坛啊,我看大侠们都是在讨论电路以及期间特性方面的知识呢 ...

analog  layout
=>  https://bbs.eetop.cn/forum-202-1.html

网友(2022-05-27):
很好的评论

网友(2023-01-31):
这个讨论太好了  学习了 感谢各位大牛

网友(2023-05-09):
非常好的讨论帖,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G: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目前在用tsmc18bcd,里面的NLDMOS的L不能调节又是为什么呢?求解答

网友H(2023-06-20):
引用 网友A:
以NMOS为例,普通HVMOS靠轻掺杂的N-区域(Drift/HVN/HVNWELL)和psub形成的结来耐压,耗尽层在psub中(即沟 ...

非对称的只有漏端耐高压,对称的漏端和源端都耐高压??

请教一下,我有个model,an16g16d(非对称的,VGS和VDS最大电压都是17V),sn16g16d(对称的,VGS和VDS最大电压都是17V),这种是不是2端都是耐高压的,对称非对称没啥区别呢?

网友(2023-08-01):
引用 网友H:
非对称的只有漏端耐高压,对称的漏端和源端都耐高压??

请教一下,我有个model,an16g16d(非对称的,V ...

个人理解,非对称的BS之间不能耐高压,对称的BS之间可以耐高压,SD是等效的。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H:
非对称的只有漏端耐高压,对称的漏端和源端都耐高压??

请教一下,我有个model,an16g16d(非对称的,V ...

gs耐高压,一般是通过厚栅氧实现;非对称souce-bulk应该是无法耐高压的,只有drain-bulk可以耐高压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目前在用tsmc18bcd,里面的NLDMOS的L不能调节又是为什么呢?求解答 ...

没有统计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目前在用tsmc18bcd,里面的NLDMOS的L不能调节又是为什么呢?求解答 ...

这个Length会影响耐压和Rdson,所以一般不让随便更改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aa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4-11-08):
引用 网友A:
以NMOS为例,普通HVMOS靠轻掺杂的N-区域(Drift/HVN/HVNWELL)和psub形成的结来耐压,耗尽层在psub中(即沟 ...

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轻掺杂的N-区域(Drift/HVN/HVNWELL)和psub形成的结是怎么耐压的么?

网友(2025-02-18):
很好的讨论,学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本质就是加了一层nbl,让管子浮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