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的 FOM求解 谈论!!!

楼主(2012-06-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看了VCO文章中很多都有FOM的参数指标,从电路中怎样才来求出他呢?是按照公式自己计算还是可以用软件仿出来(我用cadence)。先谢谢!!!

网友:
VCO有两个FOM指标 都有特定的公式 是一个人为的量  讲多个spec考虑进去的一个人为的量   就跟运放的FOM一个道理  越高性能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FOM值可以用软件直接仿真出来么?

网友:
不是帶入公式算一算就出來了嗎?

网友(2023-07-12):
那么公式是啥

网友(2023-10-23):
FOM=(GBW*CL)/Iss

网友(2024-03-12):
VCO的FOM可以用公式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