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dB/十倍频程 和 20dB/十倍频程怎么来的????

楼主(2012-06-05):
一般极点相隔十倍画20dB/十倍频程 好理解
6dB/十倍频程怎么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20dB/dec(20dB/十倍频程) ,6dB/oct(6dB/倍频程)? 没有6dB/十倍频程这样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
就你说的那样的
6dB、频程怎么算的 ,这样表示有什么好处啊
20的好理解

网友:
20dB/dec=20log(10)/10 是以10倍频算的,且频率为Hz。
6dB 是以8倍频算的,且频率为角速度 w=2*pi*f  你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20db=20×log(10)
6dB=20×log(2)

网友A:
回复 楼主:

   4楼搞笑了,5楼是对的。之所以用oct表示是因为在音乐中,每8个音阶算一度;在信号处理中,oct表示2倍的意思。   只是两种表示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
   你要是理解了20dB,6dB应该也好理解啊
   在bode图上,第一极点后,第二极点前,增益和该增益所在频率乘积一定,即GBW,所以频率加倍,增益就减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仔细看了
不是6db/oct
是6dB/十倍频程
这个在Paul格雷的书上都是6DB的,第九章

网友:
晕,LS的,你看的是格雷的中译版吧,这是翻译者的低级错误,建议看原版吧,不要被误导了,

网友:
准确的说法是6.02dB/Oct,跟20dB/dec简单的代数换算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 I am in front of a computer that it's not easy to type in Chinese.   Never read Chinese edition, many books have translation errors, especially Paul Gray's book
   There are hundreds of stupid translation errors!!!
   Oct means a factor of 2 is correct. Believe me.

网友:
顶5楼和10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靠
难怪
读起来那么难理解,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明天换书

不过razavi的中文翻译的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Yes you are right !
I have read the english edition
also i find some difference
in chinese edition is 6dB/dec  ,but english edition is 6dB/octave

Thanks for your kind help

网友(2013-11-04):
这是翻译错误!正确的应该是-6dB/二倍频,或者是-20dB/十倍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中文翻译最大的错误处。就是这个翻译害人不浅。建议这本书以后不要看了。

网友C:
悲剧,今天也是看了一下gray的频率补偿部分,表示对-6db/每十倍频程不能理解,原来是翻译错误,太坑爹了

网友(2014-10-15):
feynmancgz  版主碉堡了

网友(2015-11-12):
gray的中文翻译很不好。。。而且BJT和MOS一起讲,没继续看。。

网友(2016-05-10):
gray的中文版书确实有很多错误,相对razavi,allen,sansen的中文版翻译差了很多,,有些地方的翻译感觉就像机器翻译。。。。

网友(2017-01-22):
6dB公式完全沒用過 都用20dB算就OK了

网友(2019-12-27):
表示Gray书第九章稳定性分析那部分完全看不懂在讲什么锤子东西,从拉扎维翻译版过来的,那边就挺好懂

网友(2022-07-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看一下英文版的,应该是翻译错了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个音阶算一度 八个音阶就是八度了

网友(2024-02-29):
引用 网友C:
悲剧,今天也是看了一下gray的频率补偿部分,表示对-6db/每十倍频程不能理解,原来是翻译错误,太坑爹了 ...

确实,翻译都是坑,可惜英语不好,只能中英两本书对着看了,还是国内的书狗屎一样,又臭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