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

楼主(2012-06-06):
请问一下,做ADPLL哪些教材、论文等比较好呢?原来一直关注的是传统的模拟锁相环,导师现在想做全数字的,了解不多
还有就是ADPLL一般是用什么方法设计?全定制,用Cadence等仿真,还是用Verilog或VHDL编程?
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大家都不做这方面吗?

网友(2017-07-24):
hello,我导师现在让我做全数字锁相环,我还没有了解过这方面,您有相关的资料什么可以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hello,我导师现在让我做全数字锁相环,我还没有了解过这方面,您有相关的资料什么可以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2017-10-09):
回复 楼主:

   可否请教您一下关于DLF控制DCO,一直没有搞清楚!我的DLF出来是24bits,但是模拟那边说DCO是6+7+7的结构,就是粗6+中7+细7!
现在不知道过去怎么控制,烦请指点一二

网友A(2023-02-20):
Hi 请问粗/中/细代表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 请问粗/中/细代表什么呢?

控制频率变化的不同,粗频率变化大一点,中比大小一点,细就是更加小一点!DCO开始的时候就是粗在变化,然后粗固定,中变化,然后中固定,细变化,最后才是锁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频率变化的不同,粗频率变化大一点,中比大小一点,细就是更加小一点!DCO开始的时候就是粗在变化, ...

了解,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粗调,细调,看到似乎是用电容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频率变化的不同,粗频率变化大一点,中比大小一点,细就是更加小一点!DCO开始的时候就是粗在变化, ...

请问计数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粗调,细调,看到似乎是用电容控制。

电容控制呀,可以看看DCO的实现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