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两个参数区别:固有频率和环路带宽

楼主(2012-06-06):
如题,各位大侠,pll中有个固有频率(自然频率)还有一个环路带宽,我看到一些文献中提到,但感觉有的像是讲的一个东西,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一个参数,如果不是,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对pll系统的影响有什么不同,望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看拉扎维那本书后面有关PLL章节

网友A:
好好看书,连我这不是做PLL的都知道呢

网友:
不是一个东西哦

网友(2014-05-11):
PLL的环路带宽和Wn,阻尼系数是有关系的,
不同类型的PLL,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
但是带宽和Wn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网友:
迴路頻寬(Loop Bandwidth)指的是閉迴路轉移函數的單增益頻寬(unity-gain bandwidth)
而natural frequency wn則約略在閉迴路轉移函數的-3dB頻寬"附近"

网友(2016-07-20):
迴路頻寬(Loop Bandwidth)指的是閉迴路轉移函數的單增益頻寬(unity-gain bandwidth)
而natural frequency wn則約略在閉迴路轉移函數的-3dB頻寬"附近"

这个不对吧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
LOOP Bandwith 才是 闭环转移函数为-3dB的值
natural frequency wn 的这个我目前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书,连我这不是做PLL的都知道呢

请问,固有频率的意思是什么?带宽与阻尼系数的联系是什么?带宽与固有频率又有什么联系?

网友(2025-11-12):
固有频率和阻尼因子是控制理论里面的产物,跟-3dB带宽完全不同,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